二极管与PMOS做电源切换

楼主(2014-08-18):
如上图,是一个很经常的电源切换电路,5VDC与VCC_USB之间的切换
正常VCC_USB(5V)供电,当5VDC接入的时候切换到5VDC。有一个疑问,5V接入的瞬间,D1过去肯定就直接到负载与PMOS的输出了,但是PMOS有一个关断时间,我看了下我们公司用的PMOS的关断时间为200ns,在PMOS关断前岂不是5VDC与VCC_USB短路了吗,如果VCC_USB不是5V,是更小的3.3V那岂不是很受伤。
想请教下这200ns左右的短路问题大不大,有没有什么理论依据。
谢谢

网友A:
没有问题,5V电源的建立需要时间的,因为CD3那个47uF的电容,即便你有10A的灌入电流,电压上升1V也需要4.7微秒,等5VDC上升到3.3V时、最多上升到3.5V时MOS管已经关断了。
因此,担心的应该不是5VDC会串入VCC_USB,而是应该担心5VDC刚刚上升到2.0V时,MOS管就开始关断,这样就没有供电/电压过低了。
解决的办法是加大C125

网友B:
2楼已经讲明不会短路,

网友C:
楼主要考虑管压降,除非你的外接电源电压很高才会倒灌进USB端口,否则是不可能的,5V外接电源时的电压比USB电压低。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2015-06-17):
如果VCC_USB不是5V,是更小的3.3V那岂不是很受伤

那5VDC 也不该是5V了。

网友F:
MOS管单向导通,怎么会短路?

网友G:
楼主,是不是PMOS的D(2脚)、S(3脚)搞反了?如果不是,楼主电路功能是由D1和PMOS内部体二极管构成的或门完成的。果真如此还不如用2个WSB5817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