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命的错误--PCB焊盘过近

楼主(2014-08-18):
(无正文)

网友A:
打火到不一定的,这0.5mm搞搞干净 上绝缘胶
或者你干脆飞线吧

网友B:
这种情况,还不好说;只是用来验证电路可行性,勉强用一下,用作产品.......

网友C:
批量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D:
前期调试就先用飞线飞过去,小批量时改板,确实有点太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