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IC单片机诡异的现象

楼主(2014-08-18):
用RA0,RA1引脚做ADC,RB3做输入信号检测(判断高低电平),发现RB3无输入信号时,RA0,RA1引脚电压稳定,RB3有输入信号时,RA0,RA1引脚电压居然发生了变化,RA0上升了0.2v左右. RA1上升了0.5V左右。 求解。

补充一下:ADC 采用内部参考电压。此款单片机只能进行单通道转换,RB3的AN9一直是关闭的。
第二次更新:单片机工作电压范围是1.8-3.6V,但是测量发现有信号时RB3的瞬间电平达到5.5v,最后稳定在4.08v,RB3口上的稳压二极管是4.7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待更换个3.3V的稳压管再试试。。

网友A:
那是自然的了,RB3电压大于VCC比较多,会导致异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