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问怎么用软件的方式去除掉DCA0832出来的杂波

楼主(2014-08-18):
如题,dac0832 模拟出来的 硬件电路没问题,软件哪里改才能去掉

void dac0832_data(unsigned char Data_value)
{
        DAC0832_CS = 0;
        DAC0832_WR = 0;
        DAC0832_PORT = Data_value;
//        DAC0832_WR = 1;
//        DAC0832_CS = 1;
}
void Dac0832_End(void)
{
         DAC0832_CS=1;
         DAC0832_WR=1;
}

楼主:
今天没人在家么?

网友A:
你确定硬件电路没问题?

网友A:
你可以输出一个方波波形,看看标准吗,有杂波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硬件电路没问题?

确定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输出一个方波波形,看看标准吗,有杂波没

有 但是我给dac0832_data(50);一直是给50的值,就没有杂波

网友A:
你把程序贴全。0832我用的时候也没什么滤波,但是很标准啊

网友B:
示波器测的是什么?既不是方波也不是恒定量,是不是被其他中断程序打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测的是什么?既不是方波也不是恒定量,是不是被其他中断程序打断了。 ...

网友C:
我擦,我这么灌水会不会被关禁闭啊

网友D:
DAC0832内部是带双缓冲的,肯定不会出现你说的那些问题,肯定是硬件或程序时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程序贴全。0832我用的时候也没什么滤波,但是很标准啊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1105)/256;
        TL0=(65536-1105)%256;

        Time_base++;   //用来制作波形的时间基数 100us一个基数
        last_data = P0;  //存储P0的值

   if(Treat_Adult_Flag == 1)
   {
        if(Strength_I_Set >= 1)
        {

                if(Time_base<4)  //15
                 { dac0832_data(Strength_I_Set*5);
                 }
                else if((Time_base>=4)&&(Time_base<5))  //20
                 {
                   dac0832_data(0);
                 }
                 else if((Time_base>=5)&&(Time_base<8))//35
                  { dac0832_data(Strength_I_Set*5);
                 }
                 else if((Time_base>=8)&&(Time_base<32))  //160
                  {
                   dac0832_data(0);
                 }
                else if(Time_base>=125)
                 { Time_base=0;}
         }
这个是定时器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测的是什么?既不是方波也不是恒定量,是不是被其他中断程序打断了。 ...

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擦,我这么灌水会不会被关禁闭啊

大师 渡人就是渡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C0832内部是带双缓冲的,肯定不会出现你说的那些问题,肯定是硬件或程序时序的问题。
...

时序问题?怎么个说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1105)/256;

重新贴下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1105)/256;
        TL0=(65536-1105)%256;

        Time_base++;   //用来制作波形的时间基数 100us一个基数
        last_data = P0;  //存储P0的值

   if(Treat_Adult_Flag == 1)
   {
        if(Strength_I_Set >= 1)
        {

                if(Time_base<4)  //15
                 { dac0832_data(50);
                 }
                else if((Time_base>=4)&&(Time_base<5))  //20
                 {
                   dac0832_data(0);
                 }
                 else if((Time_base>=5)&&(Time_base<8))//35
                  { dac0832_data(50);
                 }
                 else if((Time_base>=8)&&(Time_base<32))  //160
                  {
                   dac0832_data(0);
                 }
                 if((Time_base>=32)&&(Time_base<35))        //175
                  { dac0832_data(100);
                 }
                 else if((Time_base>=35)&&(Time_base<36))        //180
                  {
                   dac0832_data(0);
                 }
                 else if((Time_base>=36)&&(Time_base<39))        //195
                  { dac0832_data(100);
                 }
                 else if((Time_base>=39)&&(Time_base<125)) //625
                  {
                   dac0832_data(0);
                 }
                else if(Time_base>=125)
                 { Time_base=0;}
         }
           Dac0832_End();
   }
        P0 = last_data;        //将存储的值给P0
}

网友E:
0832, 三种方式, 双缓冲、单缓冲、直通,你用的哪种方式?
我是小白啊,最近也看了0832

网友E:
定时器的中断子程序 处理的东西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0832, 三种方式, 双缓冲、单缓冲、直通,你用的哪种方式?
我是小白啊,最近也看了0832 ...

单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时器的中断子程序 处理的东西太多了吧

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E:
小白追问个问题啊, 这里用的是DA,,。输出模拟信号, 这个方波是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白追问个问题啊, 这里用的是DA,,。输出模拟信号, 这个方波是模拟信号?  ...

经过LM358出来的就是电压了

网友F:
不操作0832时,用示波器看看CS端和WR端有没有选通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操作0832时,用示波器看看CS端和WR端有没有选通脉冲。

选通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各位

什么原因,不給个回复啊。要结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原因,不給个回复啊。要结贴啊

我的原因是显示屏和DAC0832共用P0口 导致数据传输的问题

网友G:
那些杂波是不是正好中断程序结束以后的杂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些杂波是不是正好中断程序结束以后的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