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72的能有12个UART吗?

楼主(2014-08-18):
看网站上的信息,UART高达12个,我项目正好需要串口多的,这个信息正确吗?

网友:
NUC472系列是结合最先进之ARM Cortex®-M4F具备 DSP extensions 与 FPU (Floating Point Unit) 、效能达 105DMIPS、超高容量Flash memory 512KB/256KB、SRAM 64 Kbytes、工业级Ethernet 10/100 MAC、工业级USB OTG/HS Device、两组 1MSPS 12-bit A/D, 可支持达16通道、硬件加解密加速器、两组 CAN、16通道 PWM、影像传感器接口、SD (Secure Digital) host、2组I²S、5组I²C、12组UART、6组Smart card Interface、2组运算放大器 (Operational Amplifier)、3组模拟比较器 (Analog Comparator)、4组32位定时器、双看门狗(Watchdog Timer)、内建高精准度RC振荡电路、RTC、低压重置、掉电检测功能等。NUC472系列的支持宽工规温度 (-40℃ ~ 105℃)、宽工作电压2.5V ~ 5.5V、I/O最多可支持144个管脚,提供LQFP100、LQFP128、LQFP144与LQFP176等4种包装。

关键特性
105DMIPS 高效能, Flash 512KB、SRAM 64 Kbytes、工业级Ethernet 10/100 MAC、工业级USB OTG/HS Device、硬件加解密加速器、2组 CAN、影像传感器接口、SD (Secure Digital) host、12组UART、宽工规温度 (-40℃ ~ 105℃)、宽工作电压2.5V ~ 5.5V。

关键特性
工业自动化、PLCs、逆变器、家庭自动化、安全监控警报系统、电表、马达控制、卡片阅读机、POS、打印机、USB周边、数据收集器、消费性电子

网友:
经过我去官网一查,恭喜楼主,猜对了。

网友A:
这个是鸽子蛋那个芯片吗?如果有12个真的不夸张。

网友B:
挺好的,STM32L091有8串口的,这又出来12串口的,这是什么节奏?

楼主:
看了一下,是smart card接口可以当uart用,否则没这么多。没勘误表,不知道问题多不,感觉这MCU还不错

网友C:
我晕,干嘛用到这么多UART,楼主应用在哪方面呢,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