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想输出一个幅值3.3V的正弦波,我的程序错在哪里?

楼主(2014-08-18):
想输出一个幅值3.3V的正弦波,我的程序错在哪里?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ys.h"
#include "dac.h"

#define pi 3.14159

int main(void)
{
        int m;
        int x[720];

        Dac1_Init();

        for(m=0;m<720;m++)
        {
                x[m]=4095*sin(2*pi*m/720);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x[m]);
        }
}

网友A:
你用的什么DAC芯片啊?多少位的?是否超出步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DAC芯片啊?多少位的?是否超出步进了?

STM32呀,12位,没有超出步进吧

网友B:
1. 问题是什么?
2. DAC_SetChannel1Data 之后,似乎要有1条输出指令,还应该有一定延时

网友C:
1、DA有输出吗?
还是一直输出不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DA有输出吗?
还是一直输出不变啊?

没有输出,而且我要是连续的正弦波,那个正弦函数部分表达式应该怎么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输出,而且我要是连续的正弦波,那个正弦函数部分表达式应该怎么写? ...

先让DA有正确的输出;
正弦波的表格,程序初始化的时候,用函数先生成到数组;

主程序产生正弦波,查表就好了,这样速度快点;

网友D:
同意楼上.多浪费多少条计算啊

网友E:
用什么测的? 想设定正弦波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F:
正弦的值有负的吧?
把负值传过去是不会得到负的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什么测的? 想设定正弦波的频率是多少?

想设定正弦波频率为1KHZ,如何用sin函数写出表达式

网友E:
我觉得还是如楼上的所说,查表得到值,会好一点。
具体输出时要加定时器,根据频率、还有一个周期有几个数值来确定  时间间隔,定时输出正弦波的数值。

网友G:
没有加电压偏置,如何输出负电压。
计算太慢了,只能实验室玩玩,要实用建议查表吧。

网友H:
程序没有大循环

网友I:
改成这样试试:

  1. unsigned short x[m];
  2. ...
  3. x[m]=(unsigned short)(2048*(1+sin(2*pi/72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