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 reboot问题

楼主(2014-08-18):
boot, mx, ST, TE, se
请问下自制的imx6的板子 为什么不能 reboot?
打印信息如下:
root@freescale ~$ reboot
starting pid 3207, tty '': '/etc/rc.d/rcS stop'
root@freescale ~$ Unmounting filesystems
umount: tmpfs busy - remounted read-only
chown: /home/user/.rhosts: Read-only file system
chown: /home/user: Read-only file system
chown: /home/user: Read-only file system
cat: can't open '/proc/device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he system is going down NOW!
Sent SIGTERM to all processes
Sent SIGKILL to all processesRestarting system.

板子到此就卡住不会重启了。

板子是参照imx6q-Sabresd 所设计的,但是官方的开发板可以reboot, 想问下官方的板子是通过怎样实现reboot的?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你好啊,我使用的是  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啊,我使用的是  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

请问你的板子是可以正常启动么?是只有reboot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板子是可以正常启动么?是只有reboot有问题?

是的,可以正常启动,只是reboot有问题~~  想知道官方板子的reboot的如何实现的。。 硬件上和官方的板子有出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可以正常启动,只是reboot有问题~~  想知道官方板子的reboot的如何实现的。。 硬件上和官方的板子 ...

楼主你好,我们开发板上的reboot是通过RESET button SW2 now connects to The PWRON pin of The PMIC上的,具体的你可以到飞思卡尔官网查看一下板子imx6q-Sabresd原理图中SW2部分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