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2.2支持tds510usb仿真器吗

楼主(2014-08-18):
我的开发板是闻亭公司的TDS642EVM多路实时图像处理平台。仿真器为TDS510USB2.0.安装完ccs2.2后,按照使用说明,将软件升级到ccs2.20.18.但是,里面支持的仿真器型号只有XDS。板子连接不上。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你的CCS版本好老了啊      你把仿真器驱动安装到CCS的同一目录下
在CCS Setup下看看仿真器能不能被找到
软件升级之后你重新安装一下仿真器驱动

网友B:
没有问题,CCS2.2支持TDS510USB的仿真器,我最近就在用。

网友B:
我用的是TDS510USB_PLUS,附件是它的驱动,一个是XP系统,一个是WIN7系统。

网友C:
安装驱动程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TDS510USB_PLUS,附件是它的驱动,一个是XP系统,一个是WIN7系统。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这么简单呢

网友E:
换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