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一下负精密电压基准电路

楼主(2014-08-18):
(无正文)

网友A:
通过LDO的GND和Vout间固定压差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LDO的GND和Vout间固定压差反馈~~~

能详细说说吗,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B:
运放做虚地,相当于把Vo接地,原来的GND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做虚地,相当于把Vo接地,原来的GND就。。。

我知道出负电压的原理,就是不知道这个运放怎么做反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还望不吝赐教

就是运放的输出和负输入端之间接了一个1.25V的电压源(运放输出端负),如果是0V那就是个跟随器。

LDO只保证其GND和Vout之间的电压为一定值(譬如这里的1.25V),其输入端至GND或Vout间的电压可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动。

网友B:
电路简化了一下,上图。

LZ其实是问:这电路是凭什么设计出来的?
我也想知道,反正我设计不出来,教科书没见过这样的模型。

个人感觉:
1、应当了解运放内部结构。
2、有些电路是实验“凑”出来的,不属于常规设计。
     这情况在分立器件的年代更常见,很多看不透的电路、元件。

网友A(点评):
这个不用考虑运放的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