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56初始化

楼主(2014-08-1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能不能用示波器的检查下的啊,看下时钟电平的是否满足要求的啦。

网友A:
特别注意时序的啊,针对晶振不起振的话,那就检查下硬件上的问题啦。

网友B:
建议仔细检查一下相关的硬件设置,以及对ADS1256的配置情况。

楼主:
晶振起振了,芯片工作了,但是我的时序可能还不对,或者操作的不对,所以现在设置寄存器读寄存器之类的不正确,我再看下时序的问题,还有就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模拟SPI通讯的都是写一位进去,读一位出来,是不是必须这样啊?我看的手册为什么DOUT在DIN输入结束之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