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我用STM32F103ZC,PA13,P14,P15好像输出不受控制

楼主(2014-08-18):
输入是可以,读取的数据也准确,但是输出好像不受控制,PA15一直都是3.3V。PA14是0V。换了一个IC也是这样。求助,啥原因

楼主:
软件好像没问题

网友A:
硬件好像也没问题...
看芯片手册有没有特殊说明.没有就找你代码问题

网友B:
没加: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网友C:
它们是JTAG/SWD信号,默认是用于代码下载调试。你需要关闭这些功能才能用作GPIO。
不过PA13 PA14是SWD信号,关闭调试功能你就没有办法做DEBUG了,建议不要用作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们是JTAG/SWD信号,默认是用于代码下载调试。你需要关闭这些功能才能用作GPIO。
不过PA13 PA14是SWD信号 ...

是开了JTAG,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