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OLED spi通讯方式问题。有用硬件spi点亮oled(ssd1306驱动)的吗

楼主(2014-08-18):
最近在搞oled,用AVR硬件spi怎么就点不亮呢,有搞起来的吗,,求指教

网友A:
你找一个硬件SPI的例程,把里面的读写程序粘过来就可以,OLED驱动再找个例程,自己修改一下就OK

网友B(2019-09-03):
楼主,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以告知解决办法吗,真的头大,怎么也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