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呼吸频率

楼主(2014-08-18):
       通过呼吸传感器获得腹式呼吸的呼吸波并以电信号输出,连到单片机ADC获得呼吸波的波形,如下图。
       我想通过得到的数据,来获得呼吸频率。试过用电压比较器,当电压低于一定数值就输出低电平,触发中断,呼吸数加一,一分钟后的到的呼吸数就是呼吸频率啦。但是可能由于呼吸波的峰峰值只有几百mv,比较器的灵敏度不够,所以分辨不出区别,而且呼吸传感器在身体的不同位置,最高值,最低值,峰峰值都不同的,所以这个方案也不是很好。
       听师兄说可以用FFT来解决,但是之前都没接触过,现在赶时间要完成功能,所以也放弃了。
       不知道各路大神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

网友A:
计算出峰值点,求间隔平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出峰值点,求间隔平均即可。

试过,误差挺大的

网友B:
把信号放大后根据门限和变化率判断即可。

网友C:
几百mV已经不小了,ADC采样,峰值计数就可以了

网友D:
上百mV已经可以了,波形不是纯正弦,不好计算峰值,所以经过数字低通滤波器,处理成正弦再进行峰值计算。

网友E:
有adc不是挺好处理?计算连续上升时间T1,连续下降时间T2,分别为这两个时间设定门限,一个完整回合计算一次呼吸,用样本测试选定的合理门限,误差应可控。

网友F:
法一:硬件施密特触发器
法二:软件施密特触发器
法三:FFT

法二在这里貌似最合适

网友G:
可以用移动平均法。
例如大体一个周期采样点数量S,那么可以取其S2=S/5作为平均的分母。如果该平均值连续两次呈下降趋势,则前一次的对应时间就可以认为是峰值,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时间序列:t1、t2、t3、、
对这个序列继续取滑动平均值,或者滑动加权平均值,就可以得到“当前的”呼吸频率。

参考:下载一个文件,其速度并非常数,如何计算“当前”下载速度和剩余下载时间,同样有很多讲究,不少软件估算的比较差。

网友H:
这个波形比较干净,软件硬件都比较好处理。
可以通过硬件先整形处理,获得方波信号。然后通过软件计算频率。

网友I:
仿真了一个,可能要调下参数。

网友J:
用FFT很方便的,不用改硬件

网友K:
先把信号放大然后滞回比较器也叫施密特触发器得到方波,然后利用单片机的脉冲累计功能。用AD效率低资源占用高。

网友L:
好吧 方法都被大家说了 我就来围观吧

网友M:
放大之后在比较。或者迟滞比较就成方波了在采集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