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能否同时接两路并行接口的摄像头(已解决)

楼主(2014-08-18):
android系统imx6q,sabre_sd的评估板,ipu1和ipu2能否同时接各一个摄像头,并一起使用,驱动是否支持?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android哪个版本的?

网友B: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android哪个版本的?

android_jb4.3_1.1.0,android版本是4.2.2,我是想两个并口同时用。mipi口和一个并口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android_jb4.3_1.1.0,android版本是4.2.2,我是想两个并口同时用。mipi口和一个并口应该是可以用的 ...

关于SABRE-SD 这块开发板在android_jb4.3_1.1.0 中是支持两路摄像头输入,分别为一路csi接口的前置摄像头输入和MIPI csi接口的后置摄像头。
Hardware for Sabre SD:
• Front Camera: OV5642 CSI camera
• Rear Camera: OV5640 MIPI camera

楼主:
谢谢谢你的回复,两个问题请教您

1:我是想用两个csi口,而不是一个csi口和一个mipi口,可以吗?驱动是否支持两个csi口同时用?我需要的是同时一起用。

2:csi口和mipi口可以同时用吗?还是只能切换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谢你的回复,两个问题请教您

1:我是想用两个csi口,而不是一个csi口和一个mipi口,可以吗?驱动是否 ...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到的两个问题:
1、你使用i.mx6q-sdp板子的话,两个csi口是可以用的,因为i.mx6q有两个IPU,所以一个IPU接一个csi是OK的。driver是支持的。
2、如果csi口和mipi口使用的是同一个IPU的话就是不可以同时用,只能切换使用。如果使用的不同的IPU,那么就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到的两个问题:
1、你使用i.mx6q-sdp板子的话,两个csi口是可以用的,因为i.mx6q有两 ...

对于第二个问题,比如6DL只有一个IPU,那么CSI口与MIPI口只能切换用吗,但是参考6DL的数据手册上写的IPU has two input ports, CSI0 and CSI1, which can receive data concurrently and
independently. At any given time, an IPU input port may receive data either from a
parallel external port or from the MIPI/CSI-2 receiver.见下图描述,
那么CSI0 与CSI1只能有一个用作IPU的输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数据手册那个地方说明了这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于第二个问题,比如6DL只有一个IPU,那么CSI口与MIPI口只能切换用吗,但是参考6DL的数据手册上写的IPU  ...

你好,关于你问的问题,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IPU有两个parallel csi接口,你可以直接将视频直接csi接口接到IPU上进行处理,也可以是通过MIPI最终转换为csi接口给IPU这两种情况。最终来说给IPU数据的是csi接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于第二个问题,比如6DL只有一个IPU,那么CSI口与MIPI口只能切换用吗,但是参考6DL的数据手册上写的IPU  ...

CSI口与MIPI口只能切换使用,也就是说IPU对两个csi口过来的数据的处理是独立的,两路数据不能同时处理,因为只有一个IPU。如果不理解,我们再讨论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关于你问的问题,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IPU有两个parallel csi接口,你可以直接将视频直接csi接口接到 ...

那么,如果这两个并行的CSI接口,都有数据输入到IPU里,比如CSI0接CAMERA0,CSI1接CAMERA1,我想通过LVDS(显示camera0图像)及HDMI(显示camera1图像)这两种显示方式同时输出图像,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么,如果这两个并行的CSI接口,都有数据输入到IPU里,比如CSI0接CAMERA0,CSI1接CAMERA1,我想通过LVDS ...

你好,一个IPU的话是不可以的,i.mx6Q有两个IPU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么,如果这两个并行的CSI接口,都有数据输入到IPU里,比如CSI0接CAMERA0,CSI1接CAMERA1,我想通过LVDS ...

我这边再帮你确认一下,给您更合理的回复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再帮你确认一下,给您更合理的回复哈~~

好的,多谢,对于你之前的回复“IPU对两个csi口过来的数据的处理是独立的,两路数据不能同时处理,因为只有一个IPU”IPU既然可以独立处理两路数据,那为什么因为是一个IPU的缘故,两路数据又不能同时处理...难道你想说的是IPU不能同时输出两路图像?但IPU对CSI两个接口的数据处理却是独立的,只不过是IPU对外输出图像的时候不能同时输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一个问题,6DL只有一个IPU,一个IPU到底可不可以支持两路显示同时输出?(看数据手册说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多谢,对于你之前的回复“IPU对两个csi口过来的数据的处理是独立的,两路数据不能同时处理,因为只 ...

你好,
一个IPU支持两路显示和同时输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多谢,对于你之前的回复“IPU对两个csi口过来的数据的处理是独立的,两路数据不能同时处理,因为只 ...

不过这个要看你的数据是如何出来,如果是两路数据处理的话只能是分开处理不可以同时处理输出的。我说的支持两路显示和输出,是指的显示同样的内容,接到同一个接口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多谢,对于你之前的回复“IPU对两个csi口过来的数据的处理是独立的,两路数据不能同时处理,因为只 ...

如有问题,我们再探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请继续在这里讨论。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
非常感谢~~

网友D(2015-10-19):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I.mx6上的摄像头在哪里采购的?MIPI接口的ov5640,我在网上找不到配套的,接口定义不一样。希望楼主能提供采购途径,万分感谢!

网友E(2016-01-26):
FSL_TICS_Rita 您好,我是一名camera开发工程师,请教一个问题:
Camera模块中CSI的全称是什么?与MIPI有什么区别?
我一直理解CSI是MIPI的一部分。
期待您的答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FSL_TICS_Rita 您好,我是一名camera开发工程师,请教一个问题:
Camera模块中CSI的全称是什么?与MIPI有什 ...

看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