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乙类功率放大电路的偏置电流如何确定

楼主(2014-08-18):
想问一下,在这个电路中,如果我想要10mA的电流输出,铃木雅臣《晶体管电路设计》中说可以这么设计:取贝塔=100,那么基极电流则为0.1mA,取流过R4和R5的电流为基极电流的10倍,则可得电流为1mA。于是取值R4+R5=(12-2*0.7)/1=10K,则R4=R5=5K。但实际电路搭建出来了,却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为什么呢?在这样一个电路中,基极的电流应该如何确定,才能保证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呢?

网友A:
图有错误,Q3集电极发射极接反了。

网友A:
此电路,Q3Q4不可能进入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Q3Q4不可能进入饱和。

是我粗心了。我纠正之后,电流还是很小啊。为什么进不了饱和啊?

楼主:
修改之后的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粗心了。我纠正之后,电流还是很小啊。为什么进不了饱和啊?

通常对NPN管,集电极电位低于基极电位则认为管子进入饱和(对PNP管相反)。
此电路NPN管集电极接电源正端,基极电流靠R4提供,故基极电位永不可能高于集电极电位,NPN管不可能饱和。同理PNP管也不可能饱和。

网友B:
楼主这电路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呀,怎么半天没有看懂啊,问题好多,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C:
你这是射极跟随器,应该是无法饱和的。

网友D:
怎么就没见着有那一个靠铃木+仿真学懂了?

网友E:
《晶体管电路设计》哪一页有说明?
这是单电源,输入不用耦合电容也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通常对NPN管,集电极电位低于基极电位则认为管子进入饱和(对PNP管相反)。
此电路NPN管集电极接电源正端, ...

虽然不知道电阻的阻值对不对,但是这个电路是模电书上的啊,童诗白487页,感觉是可以导通的啊

网友G:
问题虽然非常好.但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明白.

因为电子工作者的习惯是凑试,好使就得.

没有问题其中的道理.

这些电路远非人们或教科书不懂装懂的那么简单.

输出无法达到电源电压.

到底差多少,需要你概念清晰.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全世界也没有几个概念清晰的.

所以你大可心理平衡.

真正的聪明人早就跳出此类输出方式了.

你需要知道你想如何输出才能知道如何选择电阻.

maychang -10

网友D:
搭建原理电路
设定静态参数
测试信号放大

起码也得这么个简单设计研究电路的过程,楼主分开走吧,问题太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电路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呀,怎么半天没有看懂啊,问题好多,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

想搭建一个音频放大电路来着,这是后级驱动一个8欧姆喇叭,但是功率放大电路电流太小,喇叭出来的声音很小。

楼主首帖说要饱和,此贴说要音频放大,相差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虽然非常好.但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明白.

因为电子工作者的习惯是凑试,好使就得.

“好一个电子工作者的习惯是、凑试,好使就得”,但我想还有很多是明白原理的吧,像我,才不懂得。大概能懂得三极管工作原理,但是真按自己知道的东西搭建电路出来,却又得不到预想的效果。就如这个贴,我就像要输出电流大点,但却不得效果。基极电流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不知道电阻的阻值对不对,但是这个电路是模电书上的啊,童诗白487页,感觉是可以导通的啊 ...

永远不要满足于书本理论上,搭建电路出来,你才会发觉一大堆问题等着你去解决。理论能实现的东西,但现实却实现不了,所以很疑惑,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就没见着有那一个靠铃木+仿真学懂了?

哈哈,lgz2006,我有搭建实物出来,但是实物太丑,就没爆出来。就只是用仿真图贴个原理图出来,而实际的电路也如仿真一样,电流很小。

要点不在于实物还是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得到最大出力必須 R4=hFE*R3 ;然後靜態射极電壓設為0.5Vcc ;
得到ID1=(0.5Vcc-Vbe)/R4 ;可以設定Ie=(1~3) ...

ID1是基极电流吗?如果是,Ie才为(1~3) ID1 ?“要得到最大出力必須 R4=hFE*R3 ”,能说说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lgz2006,我有搭建实物出来,但是实物太丑,就没爆出来。就只是用仿真图贴个原理图出来,而实际的 ...

要点在于“搭建原理电路,设定静态参数,测试信号放大”,用自己所知道的东西搭建电路出来,但电路并未有预想的效果,想不通为什么。

搭建一个仿真电路是几分钟的功夫,按照1楼电路,在二极管插入电阻,测量Ic,马上就想通。

网友I:
如果输出2A,beta为100。

那么需要20mA的基极电流。

如果20V电源电压。

2/20mA=100欧姆。

这就是R4的选择依据。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点在于“搭建原理电路,设定静态参数,测试信号放大”,用自己所知道的东西搭建电路出来,但电路并未有 ...

好,首先你的信号源短路了下管偏置,截止之下电流自然近于零了
再者,你的“10mA的电流输出”显然是指静态,显然混成一片了
谁知道你预想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虽然不知道电阻的阻值对不对,但是这个电路是模电书上的啊,童诗白487页,感觉是可以导通的啊 ...

可以导通,但不可能饱和。
理由非常简单:基极电位与集电极电位相同时,基极电阻(R4或R2)两端电压为零,故通过电阻的电流为零;基极电流为零,集电极电流也为零。这是不可能的,故基极电位不可能与集电极电位相同,只可能基极电位低于集电极电位(对PNP管来说相反),电位差(电压)除以电阻R4或R2是此时最大的基极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虽然不知道电阻的阻值对不对,但是这个电路是模电书上的啊,童诗白487页,感觉是可以导通的啊 ...

童诗白模电书487页图在此。
仔细看看与楼主首帖图一样不一样?

网友J:
  关键问题在于两个二极管的压降小于两个三极管所需要的Vbe,这个错误跟两个不同参数稳压管并联一样,标称电压大的没有电流。26楼电路的R2就是为了解决两个二极管压降小的问题而加。

网友K:
其实电压源V1也是会sink或者source电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关键问题在于两个二极管的压降小于两个三极管所需要的Vbe,这个错误跟两个不同参数稳压管并联一样,标称 ...

26楼重点是正负电源

网友F:
为什么到现在都没人给个合理的解释呢????????????????????????????????????????????????????????????????????????????

网友J(点评):
合理的解释要靠你自己分析判断和动手实验验证。

网友A(点评):
早就给出来了。你还没有看明白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搭建一个音频放大电路来着,这是后级驱动一个8欧姆喇叭,但是功率放大电路电流太小,喇叭出来的声音很 ...

要是想后级驱动喇叭,应该搭建一个功放电路,但是看着你这电路也不是乙类,甲类功放,楼主再看下乙类推挽的经典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童诗白模电书487页图在此。
仔细看看与楼主首帖图一样不一样?

这个电路的输入端的Ui应该是放大过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输入端的Ui应该是放大过的信号

对,由三极管放大后,集电极输出给功率放大电路。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童诗白模电书487页图在此。
仔细看看与楼主首帖图一样不一样?

霉叫兽。

你湿的都发霉了。

啥玩也不会。

就会贴图。

而且还贴个错的。

你这是为你湿的发霉。

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谢谢大家!

maychang -10

网友M:
为何要使三极管达到饱和状态呢?
放大状态的电流也足够了吧?
@maychang

网友A:
引用 网友M:
为何要使三极管达到饱和状态呢?
放大状态的电流也足够了吧?
@maychang

是楼主要达到饱和,我告诉他此电路不可能达到饱和。

两支功率管在正弦输入正负峰值时达到临界饱和,这样的甲乙类功率放大器管子充份利用,输出最大,效率最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楼主要达到饱和,我告诉他此电路不可能达到饱和。

两支功率管在正弦输入正负峰值时达到临界饱和,这样 ...

为什么在峰值在临界饱和???
看看童诗白的书 ok?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去改參數仿真玩玩,這圖不講究失真。

请问C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N:
C1是耦合电容器,通交流,隔离直流。

网友D(点评):
楼主问35楼的C1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自己去改參數仿真玩玩,這圖不講究失真。

楼主什么都不懂,你叫他往哪儿去改参数啊

网友O:
5楼的基极直流偏置难道不被信号源短路吗?——因为没有电容隔直!
关于计算问题,首先你要正确理解如何工作,然后才能谈参数计算。1楼所说的铃木书中的计算显然是不考谱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