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教方波电源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4-08-18):
没怎么做过电源,唯一做电源的经验是用34063把DC25V变成5V。
现在要做一个25VDC输入,5V1.5A输出,频率1KHz的方波电源,其实也不能算完全没头绪,我们一开始的思路是用555定时器做个方波信号出来,然后再驱动功率三极管,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但是这样做的结果要么是电流上不去,要么波形变得很差,甚至完全没有波形。
所以,请教做电源的大神讲讲,做方波电源的正确思路有哪几种?难点在哪里?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LZ原来的方案是在5V输出和负载之间加个开关??

网友B:
很好奇 哪个设备需要这样的东西 5V1.5A,频率1KHz的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 哪个设备需要这样的东西 5V1.5A,频率1KHz的方波

微波信号源的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原来的方案是在5V输出和负载之间加个开关??

恩,原来的想法是这样的,现在已经基本完成。我们的最终方案原理是用5V的方波直接驱动MOSFET,虽然电路是简陋些,但是驱动的振荡器已经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C:
看来驱动的电压精度不是很高.
555定时器做个方波信号出来,然后再驱动功率三极管,应该也是个简单而可行的方案. 你的问题可能是三极管没有完全进入开关状态.
最好的方案, 直接用高性能的 BUck 输出. 方波信号控制 BUCK 控制器的允许脚.
嗯,推荐你一个芯片吧: TPS54232

网友D:
输出波形和负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