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上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4-08-18):
sim900上电后自己就开机了 1脚一直都是低电平,将其与2脚短接也不能关掉,什么情况??

网友A:
外电路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电路是什么?

就是单片机IO通过一个三极管接的啊 不是说内部有上拉么 为何我测1脚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单片机IO通过一个三极管接的啊 不是说内部有上拉么 为何我测1脚一直是低电平?? ...

建议你仔细看看模块的手册,注意其启动的条件,再检查你的设计,注意上电瞬态的逻辑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仔细看看模块的手册,注意其启动的条件,再检查你的设计,注意上电瞬态的逻辑时序。 ...

谢谢chunyang版主,问题解决了,单片机的io输出是正常 三极管坏掉了 更换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