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解释一下PIC24HJ32GP202 datasheet中的电气参数,谢谢!

楼主(2014-08-18):
这是PIC24HJ32GP202的电气参数,上图中红框中的Maximum current sourced/sunk by any 2x I/O pin......8mA是什么意思?每个pin的输出电流最大是多少呢?Maximum current sunk by all ports ......200mA是说明端口的电流?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1、2x I/O pin:这个你要看看数据手册中IO相关的章节有无解释。
2、sunk的意思就是输出,这句的意思就是2x I/O pin可以最大输出8mA电流。
3、Maximum current sunk by all ports的意思就是所有的IO口输出的总电流不能超过200mA,举例:假如一共20个IO口,每个IO口容许输出的最大电流是20mA,但所有的IO口输出的总电流要求不超过200mA,这就有个矛盾,那就是如果20个IO口都输出20mA的话,芯片就支撑不了,所以,你要想办法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