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关于EFT的产生原因与防EFT干扰推荐

楼主(2014-08-18):
EFT的产生:
EFT是由于感性负载在断开或接通时,因开关触点间隙的绝缘击穿或触点弹跳等缘故,在开关处会产生一连串的暂态脉冲(脉冲群)骚扰。当感性负载多次重复通断,则脉冲群又会以相应的时间间隙多次重复出现。      产生此类脉冲的原因包括:小型感性负载切换、继电器触电跳动(传导干扰);高压开关装置切换(辐射干扰)。EFT的特点是上升时间快,持续时间短,能量低,但具有较高的重复频率。EFT一般不会引起设备的损坏,但由于其干扰频谱分布较宽,会对设备正常工作产生影响。

干扰路径以及解决措施:

电源线
只要在电源线的入口处安装一只含有共模滤波电容的电源线滤波器,共模滤波电容就能将干扰旁路掉,使其回到干扰源。由于电源线滤波器中的共模滤波电容受到漏电流的限制,容量较小,因此对于干扰中较低的频率成分主要依靠共模电感抑制。
解决电源线干扰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在电源线入口处安装电源线滤波器,阻止干扰进入设备。
快速脉冲通过电源线注入时,可以是差模方式注入,也可以是共模方式注入。对差模方式注入的一般可以通过差模电容(X电容)和电感滤波器加以吸收。若注入到电源线上的电压是共模电压,滤波器必须能对这种共模电压起到抑制作用才能使受试设备顺利通过试验。

信号线
快速脉冲通过信号/控制线注入时,由于是采用容性耦合夹注入,属共模注入方式。解决其干扰的几个推荐方法分别有信号电缆的屏蔽、安装共模扼流圈、安装共模滤波电容以及对局部敏感电路屏蔽。

网友A:
加电容可以吗

网友B(2014-11-02):
引用 网友A:
加电容可以吗

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B:
怎么做才是最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