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程序连接出错!

楼主(2014-08-18):
在程序中有这样一句代码:const uint16_t nErasedFlag @ (FLASH_PARS_ADDR) =0x0300;(这句代码我不知道表示什么意思?)
其中:FLASH_PARS_ADDR:是一个宏定义地址。
链接时,报了这样一个错误:
Error[Be022]: location address not allowed for initialized variables (writable variables without the __no_init attribute)
求指点。。
location address是不是指的我的PC地址,因为我还没有连接SWD线,我只是在IAR上进行了编译、Link的???

网友A:
不是标准c语言语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标准c语言语法.

是的,好像是Objective-C的语法,嵌入式里面貌似还挺常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好像是Objective-C的语法,嵌入式里面貌似还挺常用的!

一个编译器一个样.还是靠hel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编译器一个样.还是靠help文件

哦,我不是很懂,第一次搞这个。
location address是不是指的我的PC地址,因为我还没有连接SWD线,我只是在IAR上进行了编译、Link的???

网友A:
看编译器的帮助问题.变量的location问题.iar应该是不支持这种写法.你如果用别人的代码.建议不要更换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编译器的帮助问题.变量的location问题.iar应该是不支持这种写法.你如果用别人的代码.建议不要更换编译器 ...

这个IAR工程是官方给的,我是直接点开的。工程名叫:M1-Discovery-Syste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IAR工程是官方给的,我是直接点开的。工程名叫:M1-Discovery-System,

你去iar里面找帮助文件.看看有没有说明.
我记得iar不支持.而是用icf配置

网友B:
这句话的意思是把这个常量放在宏指定的地址中,但编译器在这个地址里存放了数据,所以报错,在icf文件中增加一个段keep {section .specified_data}; 把变量放在这个段中,就不会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iar里面找帮助文件.看看有没有说明.
我记得iar不支持.而是用icf配置

我看看!谢谢耐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的意思是把这个常量放在宏指定的地址中,但编译器在这个地址里存放了数据,所以报错,在icf文件中增 ...

谢谢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