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642通过PCI扩展SATA硬盘

楼主(2014-08-18):
求教各位大神!
最近有一个图像处理+视频服务器的项目 ,想通过DM642的PCI扩展挂接一块SATA硬盘,这种方案可行性有多大?可以实现吗?最近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有找到可行的方案!
还望各位大神给予指导!

网友A:
没搞过   网上有  PCI转SATA / IDE硬盘扩展卡
你找找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   网上有  PCI转SATA / IDE硬盘扩展卡
你找找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我找到了一种方法:
采用DM642 PCI+SII3512的方法 ,可以扩展两个SATA硬盘,
理论上可以,就是没法验证这种方法在实际操作上可行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