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STM32无法进入USART中断

楼主(2014-08-18):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void RCC_Config(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u32 nCount);
void Usart1_Configration(void);
vu32 falg1;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GPIOA/GPIOB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02, PA.0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3_TX =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3_RX   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Configration()
{
// 配置串口参数
  /* USARTx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96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初始化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选择中断分组

  /* Enable the EXTI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选择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抢断式中断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vu32 temp;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接收中断
    {

                        temp=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等待接收结束

                if(temp==0xff){falg1=1;}
//                         if(temp==0xfe){flag=2;}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清楚接收标志
                }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nt main()
{
          vu32 nCount1=0;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ration();

while(1)
{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          Delay(0x2fffff);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          Delay(0x2fffff);
//   while(Flag==1)
//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lay(0x2fffff);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lay(0x2fffff);
          // USART_SendData(USART1 ,0xfb);

           while( falg1==1)
                 {
     //falg1=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lay(0x2fffff);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lay(0x2fffff);
                        USART_SendData(USART1 ,0xf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RESET);//等待发送完成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FLAG_TXE); //清楚发送标志

     }
           while( nCount1==2)
                 {
      nCount1=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lay(0x2fffff);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lay(0x2fffff);
                        USART_SendData(USART1 ,0xf8);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RESET);//等待发送完成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FLAG_TXE); //清楚发送标志

     }

//                  USART_SendData(USART3 ,0xfa); ///发送串口地址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RESET);
//
//    if(temp==0xff)
//          {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
//                   Delay(0x2fffff);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            Delay(0x2fffff);
//    }
//}

                //等待发送完成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FLAG_TXE); //清楚发送标志
//             USART_SendData(USART1 ,0x02); ///发送寄存器地址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RESET); //等待发送完成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FLAG_TXE); //清楚发送标志
//              USART_SendData(USART1 ,0x05); ///发送测量量程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RESET); //等待发送完成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FLAG_TXE); //清楚发送标志

  }
}

楼主:
新人学习STM32,无法进入串口中断,请大神帮忙O(∩_∩)O谢谢

网友A:
你好像发错了版块了。

网友A:
建议去STM32版块的。

网友B:
这是整个程序?貌似你i o口配置的是串口3,而串口又写的是串口1。还有就是没系统时钟的设置。程序都跑不起来。先点个灯,看进主程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