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平均电流和电感平均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4-08-18):
吃过晚饭,又开始看书了,在第35页的最上方,有两个公式,一个是,ISW_AVG=IL *D,意思就是,MOS平均电流等于电感平均电流乘以占空比,另一个公式是ID_AVG=IL*(1-D),意思是,二极管平均电流等于1减占空比再乘以电感平均电流,我感觉这两个公式不对啊,首先是MOS平均电流的计算,MOS导通时间显然小于1,假如占空比0.3,电感平均电流是10A,用平均电感电流乘以0.3,得到的结果就是MOS平均电流是3A,这用在BUCK电路里面还容易理解,但是书上却是用在BUCK-BOOST电路里面,这似乎很不符合逻辑啊,是不是应该把乘号改为除号才对?是我理解错了?还是书里面写错了?如果是我理解错了,应该怎么走出这个误区?请大侠指教

楼主:
在BUCK-BOOST电路里面,应该用两个MOS,这两个MOS同时导通和关断,但它们流过的电流不可能相同啊,应该是前面的管子电流大,后面的管子电流小才对啊,越是看书我越是糊涂越是看不懂

楼主:
看了半天,竟然还搞不懂BUCK-BOOST的工作原理,难道我学问低就不能看书学习了?或者是我智商就这么低,连这么基础的问题都搞不懂?

网友A:
MOS管的平均电流,确实不如电感的平均电流大。

网友B:
看书不能只"看",纸笔在手,你自己把各关键器件的电压电流波形画出来,即可一目了然,印象中不止一次说过了,不知道你做了木有。
倘若buck能理解,buck-boost又何难?buck输出正负对调即buck-boost。
另,buck-boost要倆mos又是在哪看的,书可以扔了。

网友B:
再多提醒点,画波形记得分清工作模式,弄清公式适用范围。各个工作模式搞清了再试着优化统一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书不能只"看",纸笔在手,你自己把各关键器件的电压电流波形画出来,即可一目了然,印象中不止一次说过了 ...

看下图,这就是两个MOS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下图,这就是两个MOS的

引用 楼主:
在BUCK-BOOST电路里面,应该用两个MOS, ...

那个问题是针对你在2L的说法的,不要自定义。
这个截图,习惯上叫双管buck-boost,木有buck-boost一定要俩MOS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