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单片机检测二极管好坏的方案

楼主(2014-08-18):
打算弄个单片机检测二极管好坏,使用3.6v电源,stc贴片的自带AD 的一个单片机

1 使用2个io 串联一个限流电阻,通过反转 io 电平 来测试二极管是否好坏,  ad检测压降是否在0.7V +-0.2V程序打算反转4次检测一次好坏
          IO --————二极管————限流电阻————IO
                                               ^
                                               ^
                                               ^这里接单片机自带的AD 的IO口

2 使用vcc GND 串联电阻  继电器反转电平,  ad检测压降是否在0.7V +-0.2V

         VCC --————二极管————限流电阻————GND
                                               ^
                                               ^
                                               ^这里接单片机自带的AD 的IO口    、

     继电器翻转
        GND --————二极管————限流电阻————VCC
                                               ^
                                               ^
                                               ^这里接单片机自带的AD 的IO口
3 网上查到使用恒流源设计

网友A:
不懂帮顶贴吧,我是个新手

网友B:
只测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不测反向击穿电压? 那第一种方案就够用了。第二种没必要。第三种需要可变的恒流源,也许可以测量二极管的导通特性。
如果要考虑二极管的反向电压,电路就很有些复杂了。

你的两种方案接ADC的位置都错了,应该在二极管和限流电阻的中间取电压!

网友C:
只测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不测反向击穿电压? 那第一种方案就够用了.你的图好像有错误。按照这个图接,然后你编程试试。

网友C:
你把某个io口用软件设置成模拟输入口。然后ad检测"模拟口"和gnd之间的电压是多少。程序里判断一下是不是正常范围。然后io口反转。看看ad采样值是不是接近0V(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可否告诉我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大批量检测二极管是否合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某个io口用软件设置成模拟输入口。然后ad检测"模拟口"和gnd之间的电压是多少。程序里判断一下是不是正 ...

那个ad取样的地方是我图画错了 我的原意就是你画的那个草图
关于目的,是为了方便大批量检测二极管,  同时利用相同的硬件检测 产品电池电压是否合格,省去万用表

最终目的是想弄个小的工装,检测返厂产品的 某些元器件,其实本人还想加入检测电容好坏的

网友C:
想法不错,检测电容应该要复杂很多了

网友D:
二极管好坏判断不是这么简单.特别是在使用很长时间 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好坏判断不是这么简单.特别是在使用很长时间 的二极管

那应该怎么测试  新人不懂 求教

网友E:
用数字万用表 二极管档已经非常方便测了,为什么还要搞个这么复杂地

网友F:
这么考虑基于什么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