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通过ADC采集传感器的电压,误差太大

楼主(2014-08-18):
1、问题描述:

    我的面包板上做测试,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为0.4V左右,
    当用通道4(PA4)采集的时候,输出却是2.9V左右(用LCD屏显示读取的转化电压值)

2、现象描述:

    STM32板子采集自己板子上的电压(GND、3.3V)时,无误。但是每次接入外来电压测量时,都会被抬高。

3、接线描述:

    板子用的是USB供电,面包板用的是±15V直流电源供电的,我将开发板上的GND和面包板上的直流电源的地相接了。

4、为了解决问题作出的努力啊:

      加了个电压跟随器,输出还是这样变化,每当开发板上电,就会对传感器输出的电压造成影响。
求助,拜托拜托

网友A:
按你的描述,不会有啥问题。自己再好好查查吧

楼主:
检查不出来啊……一般不是降低吗,为什么我的连过去是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描述,不会有啥问题。自己再好好查查吧

版主!SOS- -
现在情况有好转,是不接板子的时候稳定输出,接了板子后两边测量是一起波动,并且波动有点大……
大概可能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