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串口通信浮点数

楼主(2014-08-18):
串口如何发送接收浮点数,并进行相应处理

网友A:
整数和小数分开发

网友B:
看你单片机的浮点数格式是怎么样的
正常按字节顺序发
上位机接收后,按照浮点数格式再转化成单精度或双精度的数就可以了啊

网友C:
很好处理啊  上下位机都是自己写的 想如何制定协议都可以啊  上位机根据你下位机的发送方式处理就行了

网友D:
typedef union
{

uint8_t buf[4];
float f_value;
}F_T;

F_T  f_send;
F_T  f_recv;

发送f_send.buf[0],f_send.buf[1],f_send.buf[2],f_send.buf[3];
接收 f_recv.buf[0],f_recv.buf[1],f_recv.buf[2],f_recv.buf[3];
使用时就f_recv.f_value,f_send.f_value嘛

网友E:
5楼正解。。。

网友F:
不管什么数,对串口来说都是一样的0101数据。

网友G:
5楼正确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typedef union
{

你好  我以前没用过结构体之类的编程, uint8_t buf[4];这句是定义一个数组吗,如果是,类型怎么不是uchar的呢     F_T  f_send;
              F_T  f_recv;  还有这两句是什么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以前没用过结构体之类的编程, uint8_t buf[4];这句是定义一个数组吗,如果是,类型怎么不是ucha ...

昏 标示符不一样而已
代表的都是unsigned char;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以前没用过结构体之类的编程, uint8_t buf[4];这句是定义一个数组吗,如果是,类型怎么不是ucha ...

为了方便程序移植,他重新定义了uchar类型为u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昏 标示符不一样而已
代表的都是unsigned char;

可以用这个函数实现吗?char* ecvt(double value, int ndigit, int *decpt, int *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