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测液氮温度相关事宜咨询

楼主(2014-08-18):
如题,没接触过,请各位介绍下如何选型,液氮会不会冻坏引出线?

网友A:
如果是长期接触,那么引线就不能用常规的塑胶绝缘层,只能用特种陶瓷的,这种热电偶一般市面上很难买到。

楼主:
做过的给点建议撒   譬如用啥样的热电偶  有无现成的调理IC

网友B:
没做过这么低的温度测量。

液氮温度是零下196摄氏度以下。这么低的温度,好像普通常见的J型、K型、N型、E型等最低只能工作到零下200摄氏度。
记得有一种非标准的镍铬-金铁热电偶特别适用于低温测量,可以测量到2K温度(零下271摄氏度)。

网友C:
在一个展览会上看到过湖南一个厂的低温导线,他们称是用在月球车上的,零下200多度吧。

楼主:
J型热电偶就能测?  谢谢张老!     我不要求精度的   大致判断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J型热电偶就能测?  谢谢张老!     我不要求精度的   大致判断就好了

不要求精度,也未必可以使用普通热电偶来测量。
这样的低温下面,各种材料的性质与常温下有很大区别。柔软的橡胶在这样的低温下比玻璃还硬还脆,保险丝(铅丝)在这样的低温下像是钢丝,可以做弹簧。这样的低温下,块状的锡很快就会变成粉末。
你选择的热电偶,其护套、接线端子、引线……是否能够承受这样的低温?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