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 SPI通信问题(AT45DB642D)

楼主(2014-08-18):
    这几天写一个STM32F103VC与AT45DB642D芯片通信的程序,可是总是数据写不到存储芯片内,哪位高手帮我看下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DIS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 悬空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 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定义波特 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

/***Dataflash_write2flash()*****连续写数据到SPI Flash内部**************/
   Dataflash_write2flash(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int  page,  unsigned int address,  unsigned int size, FLASH_BUFFER_NUM buffer_num)
        {
         u16 i;

         if(SPI_Data_Flash_Busy_Detect()==0)  //==0 Data Flash空闲
            {
                 SPI_Data_Flash_AT_SELECT(); //片选Dataflash
                 if(buffer_num == FLASH_BUFFER1)
                  SPI_ReadWrite_Byte(AT45DB_BUFFER_1_WRITE_FLASH );
                 else
                  SPI_ReadWrite_Byte(AT45DB_BUFFER_2_WRITE_FLASH);
                  SPI_ReadWrite_Byte(page>>5);
                  SPI_ReadWrite_Byte((page<<3)|(address>>8));
                  SPI_ReadWrite_Byte(address);
                 for (i=0; i<size; i++)
                  SPI_ReadWrite_Byte(data);

                  SPI_Data_Flash_AT_DESELECT();
                                                                 }
                                                                }

楼主:
改为: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 悬空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同样还是写不进去。。

网友A:
上逻辑分析仪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MOSI和MISO引脚的信号。抓一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