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输出-12v-+12v的可调电源

楼主(2014-08-18):
小弟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偏置控制的电源部分,要求输出-12v-+12v的可调电源,输入准备用1117a加数字电位器输出,我有2个方案但是都不确定是否可行。
1,用差分放大电路,相当于用三个运放,其中一个运放的输入做基准(预计4.5v),放大个4倍输出就能
(v-4.5v)*4   v这边用数控电阻接1117a可调范围到(1.5-7.5)之间 就能达到。 这只是我的预想但是总感觉哪有问题。希望大家帮忙我参考下电路图我还不会传一会晚上看能不能传上来。

2,利用开关芯片分成0-+12v和-12v-0两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用开关室比较简单的方法,但是导师说最好用运放,我不知道在pid控制中输出的电压这部分用运放直接调和用开关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最重要的一条没有说,需要多大的电流?

网友A:
如果不考虑效率,可以用双电源,后面加功放解决,直流耦合。输出电源几个A还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效率就别提了,还要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A:
另外,可调,是用电位器调,开始用开关调,还是用程序控制?调节速度要求多少?

网友A:
用功放实现,可以至少实现20kHz的速度,用好一点的功放,可以实现100kHz的速度,也就是从+12V调整到-12V需要5微秒的时间。

网友A:
关键在于输出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一条没有说,需要多大的电流?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电流最大会到80mA,这个可调是用程序调。其实是我输出的偏置电压范围是-12-+12,程序开始会从-12-+12走一遍,找到一个最大值,然后通过PID控制锁定这个点。用双电源开关这个方法首先一点就是怎么获得-1.2v--+1.2v的的电压,一般的电源芯片最小可调也就是1.2吧。功放的话还有个麻烦的,我要输出-12v就必须要用双电压供电,首先在电路上就要单独做一个+-12v的电源出来给运放供电。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转换效率导致电源芯片散热的问题这个没做过实验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行。还希望您能不吝赐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