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高手指教,一个没看懂的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2014-08-18):
       最近本人看到一个用没有名牌的8脚电源芯片(如下图),做的12v开关电源。通过原理分析,初步判断芯片为VIP12或VIP22,让我不明白的是芯片4脚没有外部供电,只接了1个22uf电容就直接接到光耦817c的4脚。我装上vip12和VIP22输出电压都不稳定,但是装上原先的芯片工作正常,我查了很多芯片,没找到这种用法,请高手指教,这是什么芯片,谢谢

网友A:
查安森美NCP101x系列,PI的LNK系列,等具有自供电技术的IC,很多公司都有,仙童(飞兆),NXP,ST估计都有,国产的也大把,我司就有。

楼主:
谢谢版主,我按你提供的几个芯片,查了下资料,没有和这个电路图符合的芯片,能给个具体的型号吗,谢谢

网友B:
看样子像是版主说的   PI的LNK系列   这个系列的

网友C:
应该是PI的LNK5XX或LNK6XX系列的吧,这两个系列有自供电!

网友D:
Am-22和这个一样的

网友E:
这个这个电路是电源IC自供电技术的,深圳有个公司专做这个IC,我不是卖IC的,只是你这个电路我设计了很多,目前做5-15W比较适合,变压器就2个绕组的

网友E:
有兴趣大家一起讨论下,可以加我Q45754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