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 AVR烧写以后运行正常,GCC AVR烧写以后运行错误

楼主(2014-08-18):
外部中断2,IO口输出上升沿触发中断,响应中断程序后num值加1,并显示在数码管上。ICC AVR编译烧写程序运行正常,用GCC AVR编译烧写运行有误,数码管上数值始终显示000。代码优化为none,无优化。求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
* INT2.c
*
* Created: 2014-8-18 15:01:21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F_CPU 8000000UL
#include <util/delay.h>

unsigned char DuanM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WeiMa[]={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Data[3];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um;

void led_init(void)
{
        DDRA = 0xff;
        DDRF |= (1 << 3);

        PORTA = 0xff;
        PORTF |= (1 << 3);
        PORTF &= ~(1 << 3);
}

void seg_init(void)
{
        DDRA = 0xff;
        DDRC = 0xff;
        DDRF |= (1 << 1) | (1 << 2);

        PORTC = 0xff;
        PORTF |= (1 << 1);
        PORTF &= ~(1 << 1);

        PORTA = 0xff;
        PORTF |= (1 << 2);
        PORTF &= ~(1 << 2);
}

void seg_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weishu) //数码管显示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PORTC = 0xff; //数码管消隐
        PORTF |= (1 << 1);
        PORTF &= ~(1 << 1);

        PORTC = TempData[i];
        PORTF |= (1 << 1);
        PORTF &= ~(1 << 1);

        PORTA = WeiMa[i+firstbit];
        PORTF |= (1 << 2);
        PORTF &= ~(1 << 2);
        _delay_ms(1);
        i++;
        if(i == weishu)
        i = 0;
}

void int0_init(void)
{
        EICRA |= (1 << ISC21) | (1 << ISC20); //INT2上升沿触发
        EIMSK |= (1 << INT2); //INT2使能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FD; //setup
        TCNT1L = 0x8F;
        TCCR1B = 0x03; //start Timer
        TIMSK = 0x04;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

int main(void)
{
        DDRD |= (1 << 2);
        PORTD |= (1 << 2);
        led_init();
        seg_init();
        int0_init();
        timer1_init();
        SREG |= (1 << 7);
    while(1)
                {
                        TempData[0] = DuanMa[num/100];
                        TempData[1] = DuanMa[(num%100)/10];
                        TempData[2] = DuanMa[(num%100)%10];
                        PORTD |= (1 << 2);
                        _delay_ms(200);
                        PORTD &= ~(1 << 2);
                        _delay_ms(200);
                }
}

ISR(INT0_vect)
{
        _delay_ms(10); //去抖动
        num++;
        if(num == 200)
                num = 0;
}

ISR(TIMER1_OVF_vect)
{
        TCNT1H = 0xFD; //setup
        TCNT1L = 0x8F;
        seg_display(0,3);
}

楼主:
问题已经找出,太粗心了

网友A:
哈哈,细节没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