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纯P系数,请问这个波形是振荡了吗?

楼主(2014-08-18):
(图片)

网友A:
振荡了, 还好, 还能收敛的. 可以增加 D 参数看看

楼主(2014-11-19):
引用 网友A:
振荡了, 还好, 还能收敛的. 可以增加 D 参数看看

谢谢版主回复,一直自己在捣弄,现在好多了。我这个是个控制一个大炉膛的温度,没有试过P、D参数控温,一般我只用P、I,照你的试试。我这个控温大概控制在107℃,过冲最大不能超过110℃,温升时间又不能太慢,要12-15分钟升上去,炉膛功率5300W,真不好弄,现在勉强能达标吧,问题,这个参数在外部环境高或者低时表现还不一样,比如夏天用这个参数温度过冲不会超过110,但是到了冬天就可能超过110,真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