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的半字节交换指令由什么作用?

楼主(2014-08-18):
以前基本都是用C的。
后来改用汇编写的时候,看到指令集中有半字节交换指令。
即8位寄存器的高低半个字节交换。
想知道这个指令的用途。
举个典型的例子~十分感谢。

网友A:
比如把一个字节的16进制转成两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BCD码

能详细讲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把一个字节的16进制转成两字符

嗯。了解了,谢

网友C:
半字节交换指令如在PIC单片机中,因不改变任何标志,一般常用于中断现场保护,如:

保护现场:
MOVWF        W_TEMP       ;复制W到它的临时寄存器W_TEMP中
SWAPF        STATUS,W     ;将STATUS中的高低四位交换后放入W
MOVWF        STATUS_TEMP  ;将交换过的数据保存到寄存器中
CLRF         STATUS       ;不管目前在哪个体,都设置成体0为当前体

恢复现场:
SWAPF        STATUS_TEMP,W             ;恢复W和STATUS在值
MOVWF        STATUS
SWAPF        W_TEMP,F
SWAPF        W_TEMP,W
RETFI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字节交换指令如在PIC单片机中,因不改变任何标志,一般常用于中断现场保护,如:

保护现场:

嗯,后来我也看到。十分感谢

网友D(2018-07-13):
引用 网友C:
半字节交换指令如在PIC单片机中,因不改变任何标志,一般常用于中断现场保护,如:

保护现场:

半字节不改变任何标志,通常用的MOVF是会改变状态位Z的值的,所以交换半字节本身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