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电压波动疑问

楼主(2014-08-18):
     小弟使用TNY267设计了一个输出5V和17V的开关电源,其中5V的负载主要是单片机(3.3V)及一个显示板版,大约为0.4w,17V的负载则为3个2304和6个MosFet,最多同时导通3个,利用万用表测试10ma,即0.2w左右。

     现在使用5V作为主反馈,发现在板子没有启动时,17V输出为19V,当板子启动运行后,则17V处输出为16.3V左右,并且,放大后16.3V的电压在波动,波动如下图,波动范围大约在200mv,并且有一定规律(2Hz),不知道这样是否正常,是什么引起这样的波动?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非主反馈绕组,电压有波动是正常的,主反馈绕组接假负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主反馈绕组,电压有波动是正常的,主反馈绕组接假负载试试。

出现这种频率为2HZ的波动也正常嘛?
在主和副反馈绕组分别接假负载,电压波动依旧。

网友B:
测整流后+300V是否波动(同步)?…测IC工作电压是否波动?…(同步)将次端5V、 17V整流管更换后再试…

网友C:
多绕组输出要在负载最重绕组取样电压反馈。有时为了精确还得再拉一组反馈,PI官方有网站大量文档,请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