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无法进入串口中断

楼主(2014-08-19):
新手刚学习STM32,遇到一问题,无法进入串口中断,请大神看看是哪出问题了,信息!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void RCC_Config(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u32 nCount);
void Usart1_Config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u32 nCount1;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GPIOA/GPIOB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02, PA.0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_TX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_RX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Configration()
{
// 配置串口参数
  /* USARTx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96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初始化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选择中断分组

  /* Enable the EXTI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选择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抢断式中断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vu32 temp;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temp=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等待接收结束

                if(temp==0xff)nCount1=1;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清楚接收标志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nt main()
{

        vu32 nCount1=0;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ration();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lay(0x2fffff);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lay(0x2fffff);

           while( nCount1==1)
                 {
      nCount1=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lay(0x2fffff);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lay(0x2fffff);
                        USART_SendData(USART1 ,0xf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RESET);//等待发送完成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FLAG_TXE); //清楚发送标志

     }

  }
}

网友A:
对了一遍程序没任何问题;
1、发送可以吗?
2、再查下硬件连接看看;
   拿示波器看下,或者将PA9,10短接测试下;

网友B:
你的RCC里面没有打开串口时钟

加上这句试试: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网友B:
要记住所有外设都有对应时钟,你只开了GPIO的时钟外设是没法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RCC里面没有打开串口时钟

加上这句试试: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楼主已经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一遍程序没任何问题;
1、发送可以吗?
2、再查下硬件连接看看;

发送没问题,就是进不了中断!

网友D:
while( nCount1==1)这里感觉有问题,改成while(1){if(nCount1==1)}好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while( nCount1==1)这里感觉有问题,改成while(1){if(nCount1==1)}好像就可以了

能不能进中断,跟主循环函数,应该没关系吧?主要是配置方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进中断,跟主循环函数,应该没关系吧?主要是配置方面

配置没问题吧,我就把你的程序这样改了就可以进入中断了,具体什么原因我解释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已经打开了

没仔细看后面的了,都是注释惹的祸

网友E:
你是怎么知道没进中断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么知道没进中断的呢?

实验板,做的测试。PC机串口程序给MCU发送,单片机没反应,。单片机给PC发送,串口软件有信息显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实验板,做的测试。PC机串口程序给MCU发送,单片机没反应,。单片机给PC发送,串口软件有信息显示。 ...

接调试器设断点才能确定到底有没有进中断。

网友E:
程序的确没问题,在中断中点亮一盏灯吧,如果PC发送数据而灯不亮,那确实没进入中断,那就看看硬件吧!

网友G(2015-05-2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H:
感觉没进入中断,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I(2015-09-24):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同样出现问题 进不了中断函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同样出现问题 进不了中断函数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的也不行。中断里的等也点亮不了。不单纯是接收中断,虽然能发送数据到电脑,但是发送中断无法进入。

网友K(2017-03-15):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