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COSMIC的函数定义和声明顺序

楼主(2014-08-19):
今天调程序,发现一个问题,main函数中用到的子函数要在main()之前定义,如果在main()之前声明,在main()之后定义,编译时就会报错"unexpected end of file"。但是如果先把子函数定义在main()之前,编译通过后,再改成main()前声明,main()后定义,再编译就能通过,哪位大侠能帮忙解释一下

谢谢两位大侠,我找到原因了,是我用的NOTEPAD编辑器新建文件的时候自动设定为mac格式,有时候对像/**/这种注释符设定的不一样,导致STVD不能识别,更换为Windows格式就没问题了。

网友A:
COSMIC 用过,印象里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LZ可以再试试看

网友B:
没碰过.我一般先声明子函数,接着是main()主程序,最后是子函数定义.编译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