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ARM嵌入式图像处理

楼主(2014-08-19):
大神们做嵌入式图像处理时,有没有一种板子是同时有ARM和DSP的,我之前看到网上有人说做图像处理不是ARM的强项,可以用ARM做基本的操作系统以及用户之间的界面交互,而DSP往往因为具有很强的浮点计算能力和专用乘法器,在图像处理方面也具有很强的应用前景,所以用DSP做图像处理算法???有没有或者是用两块板子,具体大家普遍用的是哪种型号???本人刚刚接触什么都不懂,渴望打什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同时用上两个芯片!

网友B:
选择A8,A9不带DSP的也可以。除非是极端应用。

网友C:
M4不也有DSP,也有浮点功能,乘法更是不用说了

网友D:
看我QQ里面的图片,DM6467和DM8168是一个芯片里有ARM核和DSP核的。

犀利 + 霸气!

网友E:
有很多家芯片厂商有基于ARM 内核的图像处理芯片方案,可以看到FPGA 厂商最近几年推广的图像处理方案,是有ARM内核的。当然有很多做DSP的厂商在嵌入式图像处理领域很厉害,特别是安防监控,机器视觉等领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选择A8,A9不带DSP的也可以。除非是极端应用。

请问你选用A8,A9 内核处理器是哪家芯片公司的呀? 专注于图像处理的芯片厂商很多的。

网友B(2014-09-20):
am3352 ,i.mx6

网友F:
Exynos 4412吧,最佳选择

网友G(2014-11-06):
芯客网
Rayeager PX2开发板用的基于ARM Cortex A9非常适合楼主

网友H(2016-04-19):
OMAP138就是ARM和DSP全包含了

网友I(2016-05-23):
推荐你用IMX6Q的处理器,里面带了这个功能了。 可以支持LINUX,ANDROID, VXWORKS, 等

网友J(2016-07-07):
引用 网友I:
推荐你用IMX6Q的处理器,里面带了这个功能了。 可以支持LINUX,ANDROID, VXWORKS, 等 ...

6Q可以,功能强大,支持的系统又多,GPU主芯片性能不错。
2016以来,NXP-Freescale现在又出了6QPLUS芯片,加强了GPU模块运算能力。

网友K:
TI的OMAP就是這種片子 ARM+DSP
現在也有很多帶GPU的
用做手機處理器的都有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