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设计生成网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8-19):
在用AD设计pcb时,生成网表的作用是什么,不生成可以吗?

网络表通俗的讲就是指明某个器件的某个引脚和另外的器件的某个引脚相连,,,,
没有也可以,简单的图完全可以画出PCB图,照样制版做电路板,,,
复杂的就不行了,,,

另外有些抄板的,如果不是从原理图画起,做的PCB图根本就没有网络表,,

网友A:
生成网表是为了导入PCB啊,然后你就可以根据导入的连接属性进行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