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54ZDN的ADC问题

楼主(2014-08-19):
最近画了一块关于M051的板子,用的是54ZDN,QFN封装,外围电路按照数据手册去设计,用的是内部22MHz的时钟,用COOCOX的例程去测试ADC,但是在ADC采样的时候却发现采到的值一直是最大值(12位,4095),请大神帮我看看是不是电路哪边设计有问题

单片机电路图

单片机电路图

网友A:
有没有短路?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路焊接错了,最大值是系统VCC。

网友C:
VCC_IN输入多少?

楼主:
回复楼上的所有:用M051核的时候,ADC在P1的8个端口,而不是P0的8个端口,是我自己读数据手册的失误,大家用51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的所有:用M051核的时候,ADC在P1的8个端口,而不是P0的8个端口,是我自己读数据手册的失误,大家 ...

:L汗,这么明显的错误,晕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汗,这么明显的错误,晕倒

他把AD叫做ALD,P0的AD的意思是外接数据存储器接口。。当时没看仔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的所有:用M051核的时候,ADC在P1的8个端口,而不是P0的8个端口,是我自己读数据手册的失误,大家 ...

你这是51单片机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他把AD叫做ALD,P0的AD的意思是外接数据存储器接口。。当时没看仔细。。

好吧,这个以后得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51单片机啊

看看那些例程的底层驱动,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看那些例程的底层驱动,感觉都差不多

其实,都是想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