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我想做24V转12v的电路板,该怎么做

楼主(2014-08-19):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点用个稳压芯片

网友B:
7812 lm317 lm2596adj 都可以

网友C:
请说具体要求

网友D:
看你的负载再决定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用个稳压芯片

我用稳压电路可以吗,我的负载功率很小,只有200ma

网友E:
2596   2576    7812,  另外还有很多只要12输出的都行。还有很多开关电源芯片都是可以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稳压电路可以吗,我的负载功率很小,只有200ma

当然可以,7楼说的芯片都可以

网友F:
200mw.
我就不说话了

网友G:
很多芯片都可以啊

网友G:
  LM2596  就可以啊

网友H:
1、请问楼主成本控制在什么范围?
2、输入电压范围?

你用线性稳压的话,稳压器上耗得功率: 200mA * 12V = 2.4W。不小了哦,很浪费能源啊。
用DCD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