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不能正常加载NFS文件系统

楼主(2014-08-19):
自己用Yocto编译的fsl-image-x11-qt5镜像文件系统不能用NFS启动,但可以用SD卡启动。将fsl官网的MfgTool(Library版本2.3.2)自带的根文件系统rootfs.tar.bz2用runqemu-extract-sdk提取到硬盘上,设置NFS参数后,用NFS启动,也不能正常加载文件系统。现象与我自己编译的一样,错误信息如下: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Sending DHCP requests ., OK
IP-Config: Got DHCP answer from 192.168.1.1, my address is 192.168.1.109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hwaddr=00:04:9f:02:df:d0, ipaddr=192.168.1.109, mask=255.255.255.0, gw=192.168.1.1
     host=192.168.1.109, domain=, nis-domain=(none)
     bootserver=0.0.0.0, rootserver=192.168.1.230, rootpath=
     nameserver0=202.96.128.166, nameserver1=202.96.134.133
ALSA device list:
  #0: wm8962-audio
  #1: imx-hdmi-soc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 trying floppy.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fs" or unknown-block(2,0): error -6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1f00              32 mtdblock0  (driver?)
b300         7761920 mmcblk0  driver: mmcblk
  b301          512000 mmcblk0p1 00000000-01
  b302         7147520 mmcblk0p2 00000000-02
b308         7757824 mmcblk1  driver: mmcblk
  b309          512000 mmcblk1p1 00000000-01
  b30a         7143424 mmcblk1p2 00000000-02
b320             128 mmcblk1rpmb  (driver?)
b318            2048 mmcblk1boot1  (driver?)
b310            2048 mmcblk1boot0  (driver?)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
但同样方法,编译的fsl-image-weston-qt5镜像则可以用NFS启动文件系统。求高人指点差异!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帮你看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帮你看一下哈~~

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问题是由于NFS指向的目录是一个软链接目录,镜像更新后,需要重新启动NFS服务,才能正确指向新的目标目录。

网友B:
你怎么下载的yocto啊,这边下载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下载的yocto啊,这边下载出错。。。。

出错是因为网络问题。一是设代理,二是反复重试。好像别无他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错是因为网络问题。一是设代理,二是反复重试。好像别无他法。

是网络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下载的yocto啊,这边下载出错。。。。

是网络的问题,要设置代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