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这个是市场上的一个220VDC的模块,这个半桥变换器是怎么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19):
你这电路不全是不是有点问题呢?电容器C?和C?与开关管Q?、Q?组成桥,桥的对角线接变压器T1的原边绕组,故称半桥变换器。

开关管三种状态
Q1导通,Q2关断
Q1关断,Q2关断
Q1关断,Q2开通

网友B:
看不到图片,难道图片挂了么

楼主:
最近忙。等晚一点在把完整图补上。这个电路不像半桥也不是单端钳位电路。不知道拓扑是什么。

楼主:
这个是画好的原理图。Q2关断的时候,Q1根本导通不了啊,因为电流形成不了回路。

楼主:
在测量了几次,这个板上的电路确是这样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