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72 USB 疑问

楼主(2014-08-19):
USB Device 是 HS 的,传送的端点数据包大小应该大于 512 Bytes, 但实际情况是 64 字节以后的数据是传不了的,真不知道这个 HS 是真的?FS 最大只能是 64Bytes.

网友A:
是不是和软件设计有关?

楼主:
软件是新唐的,端点大小 512 Bytes

网友B:
软件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C:
应该是软件配置的问题。CEP最大64Byte

网友D:
配置问题应该是

楼主:
范例是新唐做的,新唐的FAE不知道怎么配置吗?HS 需480M 时钟,但范例里 PLL2 没开,真不知道 480M 从哪来? FAE 回复我说 USB HS 的 PHY 里含480M 信号源。

网友E:
引用 楼主:
范例是新唐做的,新唐的FAE不知道怎么配置吗?HS 需480M 时钟,但范例里 PLL2 没开,真不知道 480M 从哪来 ...

直接打电话找代理去。。。对于搞USB的我只有膜拜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