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通信修改规约求教

楼主(2014-08-19):
各位大婶。最近DSP中出现一个问题。。。如果修改控制器中的通信规约,比方说103规约修改成376.1之类。。。一般怎么修改。。。程序当中主要修改哪些方面。。。

网友A:
你这是智能电表或者采集类终端的问题吧

网友B:
弄懂通讯协议,会编程,那就该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