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高效率io编程问题

楼主(2014-08-19):
16MHZ晶振,让一个io口低电平延时200ns能实现吗,我现在用
PORTG &=~BIT(2);
PORTG |=BIT(2);可以能够实现300ns延时。

楼主:
为了实现的效果图形如下

网友A:
你图片上不是200n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片上不是200ns吗

这是测量人家的板子上的

网友A:
a = PING;
a1 = (~(1 << 2) )&a;
a2 = 1 << 2)|a;
PORTG = a1;
PORTG = a2;
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 PING;
a1 = (~(1

大师级人物:handshake,现在125ns,加一句nop就 好了,请问老师这是什么原理实现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级人物,现在125ns,加一句nop就 好了,请问老师这是什么原理实现的呢 ...

这个没什么啊,就是一个指令执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