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基于中颖SH79F085单片机的电子秤应用

楼主(2014-08-19):
                                                                     基于中颖SH79F085单片机的电子秤应用

芯片介绍

  SH79F085是上海中颖电子自主研发的集成20位Σ-Δ ADC的CMOS单芯片MCU,是一款专业应用于商用电子秤的SoC芯片。根据厂家规格资料显示,集成的ADC具有20位分辨率,16位以上的有效精度。一般而言,商业衡器的分辨率在1/3000,最高达1/10000。为确保称重时的稳定性与精准度,电子秤内部的分辨率必须高于外部分辨率一个数量级,通常是5倍以上,也就是内码是外码的5倍以上。而SH79F085内置ADC的可用有效输出码达26万以上,因此,ADC精度性能完全能满足中准确度商业衡器应用,如果在用户端软件加以滤波处理,也能满足高准确度精密衡器应用。

  SH79F085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单片机。在同样振荡频率下,与传统的8051芯片相比它具有运行更快速、性能更优越的特性。

  SH79F085保留了标准8051芯片的大部分特性。内部资源包括适合于程序和数据的8K字节Flash,512字节RAM和4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1个UART和外置中断INT0、INT1、INT2。

  SH79F085不仅包含EUART标准通讯模块,而且还集成了20位Σ-Δ模数转换器模块(ADC)和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为达到高可靠性和低功耗,SH79F085集成了看门狗定时器,具有低电压复位功能,并提供2种低功耗省电模式。

  SH79F085内置128KHz RC振荡器和16.6MHz RC振荡器,系统时钟选择128KHz RC振荡器时,系统功耗约30uA;当系统进入掉电模式时,最低系统功耗仅3uA。在掉电模式下,可通过设定定时器3(timer3)来进行时钟唤醒,以固定的间隔频率开启传感器供电电源VDDR,采样传感器称重状态,如果检测到有重量变化,系统进入正常称重计量模式;否则关闭VDDR,系统返回到掉电待机模式,这样能有效节省系统功耗。因此,SH79F085单片机十分适合低功耗系统应用,特别是蓄电池和干电池产品应用。

  电路原理

  图3为本文方案的电路原理图,可以看到选用该方案电路结构精简,用到的外围器件很少。SH79F085单片机工作电压为3.0V~5.5V,内置LDO稳压源输出2.7V电压(VDDR)给传感器供电。AIN2差分端口为称重传感器信号输入,AIN0差分端口为电池电压检测输入。此外,SH79F085内置VREF基准电源,可编程输出范围为:0.1V~0.8V,根据实际需求可通过寄存器来调节输出范围。

  在PCB布局时,最重要的是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分开,以避免数字电路的高频噪声对模拟电路的干扰,在本文设计中,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采用单点接地方法。另外,称重传感器输出走线应尽量短,且走线对称,以提高系统抗干扰性能和稳定性。

  本文小结

  本文描述了基于中颖SH79F085单片机的电子秤设计方案,充分利用了该芯片内置的高精度Σ-ΔAD转换器,整体方案具备电路简单、低功耗、高精度分辨率以及实用性强等特点,具有较高的设计参考价值,适合商业衡器和精准衡器方案推广使用。由于SH79F085内置高精度ADC和PGA,同样也适合工业温控仪表等小信号采集设备应用。

----------------------刘先生上海正勤电子有限公司(中颖代理商)Tel:021-64836955*8010    Mob:15216732151/18616021538地址:上海漕宝路103号自动化仪表城五号楼5201-5205室

网友A(2014-11-19):
CSU8RP1185价格优势,芯海MCU专门电子秤芯片,Q259345415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无PWM?

我有4路PWM的芯片,才1快多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4路PWM的芯片,才1快多一点

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

新唐的,想了解的话可以加我Q386923934,比较适合做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