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加密

楼主(2014-08-19):
现在使用STM32做了个产品,stm32内部Flash加密已设置,没有做唯一ID的算法加密
想选择使用DS28E01,或者AT88SA102S这一类的单总线加密芯片,不知有朋友用过这类芯片没有,这一类芯片容易被**吗?
或者还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案可选择的?

楼主:
请问大家加密都是怎么的做法?

楼主:
没人用硬件加密吗

网友A:
>> 想选择使用DS28E01,或者AT88SA102S这一类的单总线加密芯片

如果可以拿到MCU的二进制代码, 可以说用处不大的

建议采用 LKT4200 之类, 部分代码运新在 LKT4200, 期望LKT4200不能被**

网友B:
STM32唯一ID据说可以**,外部DS28E01和AT88SA102S更不一定安全,主要看怎么用

网友B:
自己拿个小封装器件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