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旋转式增量型光电编码器如何消抖?(四旋翼电机振动干扰)

楼主(2014-08-19):
旋转式增量型光电编码器如何消抖?(四旋翼电机振动干扰),2000脉冲的欧姆龙E6B2-CWZ6C

网友A:
你接的是什么单片机的什么引脚?我没见过还要消抖的?貌似都是用光耦隔离直接接单片机的?

网友B(2014-09-20):
因为是90度相差,所以可以不用消抖直接接入MCU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