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嵌入式硬件开发平台选择问题求教

楼主(2014-08-19):
LZ想在入嵌入式这行混口饭吃,准备开始学。看了华清远见13年的行业调查报告发现现在嵌入式硬件开发平台ARM下滑很厉害,cortex系列已经占了40%多了。
(1)不知道大神们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
(2)现在学的话是选择ARM还是cortex系列?
(3)LZ以后想做应用层,不知道要不要下工夫学硬件方面的东西?谢谢

网友A:
入门嵌入式Linux的话,ARM9还是Cortex A8都差不多,因为入门的关键不在于那块芯片而在于Linux;
所以,倒不如选择ARM9入门,资料比较多,然后熟悉了再换Cortex A8,反正现在开发板都不贵。
个人看法哈

网友B:
推荐三星4412,cortex-A9的处理器,越来越广泛了

网友C:
楼主说法有点问题啊。cortex系列也是ARM啊。问答下问题:
1.cortex系列是在老式的ARM7 ARM9 ARM11之后推出的,越来越常见,是历史必然。“A”系列面向尖端的基于虚拟内存的操作系统和用户应用;“R”系列针对实时系统;“M”系列对微控制器。包含的面很广。
2.作为学习的话,其实哪个都无所谓。M系列的其实就是MCU和单片机差不多。其他系列的主要要跑系统,要熟悉linux,平台相关的都有现成的SDK包。学哪个都一样。
3。做应用层其实和硬件关系不是很大。了解最好,不了解问题也不是很大。公司会有专门做底层驱动的工程师负责写驱动。应用层只要在其实编程就行了。不需要太深入接触到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法有点问题啊。cortex系列也是ARM啊。问答下问题:
1.cortex系列是在老式的ARM7 ARM9 ARM11之后推出 ...

谢谢哈,还问一下应用层的话是不是操作系统是学习的重点,而底层就要学好ARM,cortex等硬件平台啊。

网友D:
早期的处理器受时代限制,在上面跑的系统一般是早期的版本,虽然说现在最新的Linux系统都是早期的系统发展起来的,但差异还是有的;另外像ARM9、ARM11受性能限制,一般是跑不了Android系统的,即使勉强能跑也是最初2.0的系统;所以对于新的选择来讲还是要向前看,IT本来就是个飞速发展的行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哈,还问一下应用层的话是不是操作系统是学习的重点,而底层就要学好ARM,cortex等硬件平台啊。 ...

是的。做应用层不用太关注底层硬件。最多就是使用驱动工程师写好的接口。重点是操作系统,多线程编程,具体的编程语言,数据结构这些基本的。和在window上要求都差不多;做底层驱动的话,需要熟悉linux内核代码,驱动编程,还有硬件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