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先放大后滤波还是先滤波后放大

楼主(2014-08-19):
端红外传感器信号幅度:800MV、频率10HZ,是先放大后滤波还是先滤波后放大?各位大侠请看看!

网友A:
先滤波后放大。

网友B(2015-03-03):
800mv信号不小了啊,我觉得可以先滤波再放大。

网友:
看你干扰大不大,运放噪声方面考虑吧,信号源干扰大,可以先滤波,保护运放,不大的话,后滤波,能够滤掉运放的干扰,

网友C:
先放大后滤波吧

网友D:
提前滤波会好处理一点!!

网友E:
800mv的信号可以先滤波了。

网友F:
800毫伏信号,最好先滤波.  根据噪声的性质,也可以考虑滤波,放大同时实现.
发一个如韵电子的运放芯片CN958的技术规格书. CN958芯片内部集成了一个运算放大器和一个基准电压源,外围元器件少,使用简单,功耗低.